楼主(2013-01-28):
我用的是MCGS  TPC7062K型号的 在MCGS的的网站上有个FR500变频器的驱动 不知道怎样用呢。它们之间的接线也不会~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你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
modbus协议

楼主:
是MOdbusRTU 通信吗?那它们之间的接线 是怎样的呢?
是网线口对接吗?还是MCGS上的串口连接变频器的P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