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各位论坛朋友大家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用单片机通过modbus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LSIG5系列,它能够支持03 04 06 10 号功能,但是,上述四种功能号都是读数据。
   那么我用什么功能号去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呢?怎么样让它停止和正转呢???
   大家知道怎么搞吗?求大神指导,求大神斧正。。。

网友A:
06功能码本身就是预置4区的值,这个就是写功能呢。像你的预置频率之类的,用这个写功能应该就能实现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这个附件图片是我截iG5的用户手册,为什么上面写的都是读XX继电器呢???

网友B:
具体你可以查下MODBUS的命令资料,这个说明书写得让人费解,我记得好像06是写单个参数,10是写一串参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OX03这里的OX是代表十六进制的意思,你不用管。另外,因为MODBUS寄存器,一般是分为四个区,1区、2区、3区和4区。在变频器里,不同的区存放的不同的数据。像你上面的图,应该是控制继电器的数据,放在4区。输入继电器的数据放在的3区。不同的区的读写要不同的功能码的。要MODBUS协议的详解的话,我这有个PDF的手册,你要的话可以给你

网友C:
顺便我也学习了  楼上讲的很仔细了

网友D:
嗯,这个有意思,用单片机与变频器做MODBUS通讯,怕干扰不?

网友E:
这个关键是单片机程序,其他都很好办!

楼主(2013-03-17):
目前还在测试,干扰也是有的。测试效果还好。可以控制正转、反转、停止。就是改变频率的程序还是不行。目前还在研究,谢谢支持。

楼主:
谢谢您的讲解,我查了一些modbus 的协议,不过没有看到关于分为四个区间的介绍,请问前辈能否将资料传给我学习一下呢?

网友E(2014-06-14):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讲解,我查了一些modbus 的协议,不过没有看到关于分为四个区间的介绍,请问前辈能否将资料传给我学习一下呢?
百度!

网友F:
楼主你好 我在做dsp的modbus通讯 能把你的串口程序给我看下嘛  小弟谢谢你了 !!!我是菜鸟!!我qq916888027 !!谢谢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我在做dsp的modbus通讯 能把你的串口程序给我看下嘛  小弟谢谢你了 !!!我是菜鸟!!我qq916888027 !!谢谢你了!!
百度,到处都是,如今,MODBUS源码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