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台达VFD037B43A变频器,带小电机空载正带,带电阻丝频率升到4Hz以上电压只有50V升不上去,开始以为是模块坏了,换了一块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升到50赫兹还是只有50伏特吗?

如果那样的话,请看你设置的最高电压或者上限频率值。

楼主:
对啊,频率升上去电压还是上不去,带小电机空载时输出都正常的,三相也是平衡的,说明不是参数设置问题,额定电流为11.2A,带电阻丝4HZ时电流有4A多一点,4Hz以上电流反而变小了,只有2.5A左右,修之前故障报警里显示的是驱动器过载

网友B:
负载时母线电压是多少?

楼主:
母线电压也是正常的,520多V

网友C:
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故障被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