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从变频器元件的外观看出它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3-01-28):
因欧瑞F2000-P0110T3C变频器:LED屏不停闪烁“一HF一”,同时显示屏下方的RUN、FWD、DGT、FRQ四个工作灯一起闪烁,并且所有按键不起作用啦,主控电路输入正常,无输出。此故障的发生,打开变频器,从控制面板上发现了故障原因,维修后使用正常。从“故障现场”你也能看出来故障原因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A:
不就都是鼓个包嘛。还没有大坑呢

网友B:
不错!支持原创!!
楼主继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欧瑞F2000-P0110T3C变频器:LED屏不停闪烁“一HF一”,同时显示屏下方的RUN、FWD、DGT、FRQ四个工作灯一起闪烁,并且所有按键不起作用啦,主控电路输入正常,无输出。此故障的发生,打开变频器,从控制面板上发现了故障原因,维修后使用正常。从“故障现场”你也能看出来故障原因是由什么引起的。
多数时候看不出来

网友D:
嗯,不错。
首先,鼓包是过压或者过温度造成的。不管怎么说,等更换好鼓包的元器件后,必须检测散热、检测电源(内部的直流供电回路、包含变频器输入滤波单元等)

网友E:
可能是输入缺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欧瑞F2000-P0110T3C变频器:LED屏不停闪烁“一HF一”,同时显示屏下方的RUN、FWD、DGT、FRQ四个工作灯一起闪烁,并且所有按键不起作用啦,主控电路输入正常,无输出。此故障的发生,打开变频器,从控制面板上发现了故障原因,维修后使用正常。从“故障现场”你也能看出来故障原因是由什么引起的。
多数时候看不出来
嗯,是啊!

网友G:
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H:
接触不好 缺电

楼主:
我也在怀疑变频器本身是否也存在着质量问题?比如三相输入端那个发黑了的现象就是与IGBT的焊接点出现了虚焊所造成的。另外,LM2940L的稳压电路中,包括它的周围有6个750微法的电容鼓包,有的焊下后用万用表检查一点电容都没有了,是不是电容的质量也不好吧。

网友I:
时间长了 电容鼓 失容很正常!电容是有寿命的!

网友J:
太深奥了,现在看不懂。

楼主:
此变频器使用时间并不长,也就有三年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此变频器使用时间并不长,也就有三年吧
工作环境温度高的话也会造成电容寿命缩短的!

网友L:
小生有不同看法。板件使用三防漆,三防漆可能进入孔位,容易焊接不良。或空开长期使用,打火导致接触不良。种种原因造成输入缺相。自然母线电压不足,这时电压要比欠压要高,比正常电压低。如果软件上没有输入缺相这样的保护,变压器过载,变压器输出电压自然上升。电源电路如果还没有过压保护电路,或保护不到位。就会像以上,不是输出电路损坏,就是输入电路损坏。

网友L:
那板看起来很新,新电容那么容易坏?用水货?

楼主:
维修后,输入、输出都没坏,这台变频器是一直用在补水泵上,出现故障后打开才看到输入端是这个样子的,故障修好后,如图在输入端的焊点没处理之前时上电试机(试带的是一台1KW的三相电机)输出是完全正常,所以,我认为就输入端焊点的问题,可能是属于质量问题。补水泵是供暖用的,实际连续工作时间并没有三年的。

网友M:
烧这么严重啊,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