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使用三菱FX2N的PLC ,要求一个PLC与3个2301s proface触摸屏通讯,请问大哥们怎样设置啊?

网友A:
1.  硬件方面,需要增加1个FX2N-485BD

2. 通讯协议选择FX2(LINK).

网友B:
3个屏距离多远?
这种方案的话,用三菱的屏比较方便;连FX2N-485BD都不要;

网友C:
版主都出动了 厉害 我是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屏距离多远?
这种方案的话,用三菱的屏比较方便;连FX2N-485BD都不要;
每个屏距离10米,所用的屏都是旧机器留下来的,没得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屏距离多远?
这种方案的话,用三菱的屏比较方便;连FX2N-485BD都不要;
每个屏距离10米,所用的屏都是旧机器留下来的,没得选择了。
理论上讲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