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在网上买了个USB转PPI的编程电缆国产25元。正好自己有只S7200CN.CPU224CN.装了驱动。随电缆带的。按照光盘上的教程。始终无法连上。提示通讯超时。请检查端口号。波特率。网络地址。和电缆。换了个PLC.同样。本身是想自学的。唉。难。不知是何原因。请大家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没试过你这种,感觉可能是编程电缆不行,传个附件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B:
USB转PPI编程电缆才25元?感觉没这么便宜的。

网友C:
之前用过深圳力特usb转串口的线,100来元人民币。ppi线自己做的,可以通讯。

网友D:
呵呵;与你的电缆供应商联系;

网友E:
有点便宜了
质量不一定行

网友F:
可能是电缆有问题了   检查下PPI接头这边指针有没有松动  或者是电脑的USB插口有没有积灰或者接触不好的    我碰到过就有电脑USB插口接触不好导致通讯连接不上  我的也是20几块的USB转PPI 电缆

网友G:
自己做,用rs232转rs485.

网友H:
哥们USB转PPI通讯线25块钱!!!他敢卖你也敢买  西门子通讯对通讯线要求很高的  通讯不上  肯定是你的线有问题

网友I:
我用的是原厂的,感觉很方便。

网友I:
再看一下你在软件中是否选择了USB,软件默认的是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