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故障,,,,。(20130129)

楼主(2013-01-28):
前些时间给大家介绍那设备,昨天出故障了,刮刀崩了,今天维修更换新的,和大家分享下。
这是新的刮刀。

网友A:
不错。不过是小问题。

网友B:
刮刀那个机器出故障是常有的事,工况太差了,纸巾的灰尘非常多。

网友C:
工况都差不多!

网友D:
是安川伺服吗?

网友E:
还好还好

网友F:
安川伺服!

网友G:
这是造纸的吗?

网友H:
不是设备的问题吧

网友I:
你们的伺服驱动器是放在单门的专用柜里面了?
补充下:
如果是的话,散热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的伺服驱动器是放在单门的专用柜里面了?

补充下:
如果是的话,散热怎么解决的?
有进风口和排风口的,有的设备还有小空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设备的问题吧
不设备的问题,这个是易损的,有接触就有摩擦。所以不定期就要更换的,用的时间长短就要看安装的技术如何,技术好的,用半年不成问题,不行的,就一个月左右。

网友J:
设备还可以,应加强维护保养。

网友K:
呵呵,纸上的这个缺口是这么来的呀!!

长见识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们的伺服驱动器是放在单门的专用柜里面了?

补充下:
如果是的话,散热怎么解决的?
有进风口和排风口的,有的设备还有小空调。呵呵
哦,原来如此   不过感觉空间还是有点小啊!

设备运行没问题就ok了。

网友L:
这是易损件,这种刀可以自己磨的吧。

网友M:
刀笨了?与刀片角度有关,与吃刀量有关,还与剪切速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