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3-01-28):
小弟遇到一个难题,一个气缸驱动的连杆组,现在由于工作需要要计算出着力点A、B的力,本人愚笨,特来求助于各位前辈,请不吝赐教。如图:
比如说:气缸向下的推力为10公斤,那么这组肘形连杆有没有将气缸的推力放大,怎么计算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放大是肯定的,整个过程中在不同位置时的力是不一样的,没有具体行程数据无法计算.

网友B:
未动作状态时,各连杆的夹角、连杆的长度,这些没有么?

网友C:
求大神解答

网友D:
这只是一个反向作用力的问题,反向作用力一个死点的力,从下向上,是任你多大的力也是上不去的。其它的力,我真是看出来会放大多少了。

网友E:
力学问题呀,也不是电气问题。
个人理解,看题意是A、B及窗口顶部两点为顶点(支点),A、B点向下的力各5KG(假定连杆对称),直到到位为止。

网友F:
无非是一道高中物理题,排除摩擦,根据能量守恒原理,把压块下移的距离分成若干段,量出压块在每个时间段内下移的距离以及对应时间汽缸的行程,微分可以大约计算出压块的下压力变化的曲线图·······
当我没说

网友F:
按照公式,从理论上讲,压块在快到下限位的时候压力为无限大的无限大次方·······
算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