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发蒙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1.FX2N-MT的PLC,高速Y000输出端是否会自动输出24V电压?为什么有的书介绍PLC会自动输出,有的介绍需要外加电源的?还是只有高速端才会输出电压?
2.Y端直接接继电器线圈会怎么样?接继电器需要外加电源吗?

网友A:
呵呵;
Y0输出没有电压;
带外部继电器需要外加电源的;

网友B:
我没办法  发帖    想问大家个问题
IVCK K0 H6F D200 K1
读出的变频器频率的值存储在D200中   那么我在触摸屏中队D200应该设置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需不需要再PLC中将D200进行一些换算

楼主:
谢谢啊 等我弄出来会发一篇攻略反馈

网友C:
必须加电源

网友D:
不能直接接,必须要接电源的,输出端是不带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没办法  发帖    想问大家个问题
IVCK K0 H6F D200 K1
读出的变频器频率的值存储在D200中   那么我在触摸屏中队D200应该设置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需不需要再PLC中将D200进行一些换算
这里的频率的单位是0.0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