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控制加热管的,加热管星形接法,选什么样的断路器器,使其在星点接地的时候跳闸,现在的情况是,用的是西门子的断路器和接触器,经常出现断路器缺相或接触器粘死,但是断路器不跳,有没有其他类型的开关使其在星点稍微一接低,断路器就会跳的呀。

网友A:
西门子的产品质量最过关,如果它们都没有达到你的控制要求,其它品牌的就更难了。

网友B:
星点接地
           什么意思》??

网友C:
"使其在星点接地的时候跳闸"选漏电断路器。“经常出现断路器缺相或接触器粘死”安装缺相保护器、增大交流接触器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质量挺好的啊

网友E:
加热器的星点一般是要接零线,防止电热管一相断线时另外两相不正常工作;
星点接地之前,如果负载加热管电阻平衡,是没有接地电流的,只有负载不平衡甚至断相,才有电流;
接触器粘死一般是严重过流,选型太小了,加大2档试试;
断路器缺相是烧坏了,还是闭合不好(高温导致塑件变形)?

网友E:
星点接地不是导致断路器’接触器损坏的原因。

网友F:
  楼主的设备是不是应该增加个加热控制器

网友G:
加个漏电保护,其实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的。

网友H:
西门子都没有达到你的控制要求,其它品牌的也不容易

网友I:
是调功调压器输出的吗,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看看是不是选型不太合理造成的。

网友J:
个人认为西门子的配电产品这块质量不怎么样,小型的断路器和接触器都不怎么好,尝试下选择施耐德或者ABB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