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客户拿来上电报err.7,不能复位。检查了电压采样检测电路,都挺正常。无奈换了lm224。神奇了,上电不报警了,电机也转了,电压电流都正常。可是再试着关机开机几次,先是报err.37,有时可以复位,有时不行,最后还是报err.7,之后就不能复位了。再换lm224,它还是重复上诉过程,真是神奇了,搞不懂它那根经搭错了,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我现在考虑是不是程序上出错了?

网友A:
er7 er37是什么故障?说一下!省的再查说明书了!

楼主:
err.7是过电压,err.37是内部报警

楼主:
err.37是控制卡和BMC通讯故障

楼主:
确定不是控制板上25160数据问题,换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发现运行时电流显示3.9A,带的是个180w的电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降低频率电流也不变,是不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引起的呢?电流检测电路是哪部分?

网友B:
靠,4KW变频器带180W的电动机,太不匹配了。
兄弟,你动动脑子,变频器输出功率与负载功率不能相差太大了。玩智力哪。

网友C:
哦,楼主是用一个小电机做负载来维修变频器呀。这么修,比较盲目,应该用原理图对照,做电路内部的节点测试,来找到问题点。过电压故障,有可能是电压检测回路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靠,4KW变频器带180W的电动机,太不匹配了。
兄弟,你动动脑子,变频器输出功率与负载功率不能相差太大了。玩智力哪。
呵呵,激动了

网友E:
这个玩笑开大了!

网友F:
建议更换小板的CPU会好的,经验告诉我的。专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的,广州慧城变频自动化

网友G:
请问哪位大侠能提供一点宝玛泰克变频器维修资料?

网友H:
哎呀,变成广而告知了,懂的就点一下人家吧。嘴巴多的路过。

网友I:
呵呵!37号故障是极端过电压,说明书里是通信故障,但是大部分37号故障都是过压产生的,可以试试将电压采样点的电压调高到2.8V以上看看,呵呵!这种故障在2800上很多见!电压采样点电压正确值是2.2V左右,

网友J(2013-03-13):
这个故障是通信有问题检查板子上的PC900V是否有问题,再就是它的周围元件如4301。3302

网友K:
首先观察高压边有一组5V的电压是否正常或稳定…

网友L:
我们一般更换那块竖起来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