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一台施耐德ATV38 315kW 上电显示InI,下边显示Incomp.Drive  按任何键没反应,请教什么问题啊,查说明书查不到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顶一下,谁遇到过这问题啊,求教?谢谢!

网友A:
帮顶一下!期待答案

网友B:
没有用过。只能帮忙顶!
楼下回答!

网友C:
好像错误只查到INF 内部故障,我朋友说像是进线电源缺相。  楼主翻说明书查不到就去联系厂商呀,发个贴的时间跟打个电话时间都差不多的。

楼主:
哎,太火大了,原来是面板坏的!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