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变频器故障处理经验分享

1 引言
随着节能环保的力度加大,作为节能的最直接的产品,变频器的应用遇到了一个难得的良好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频器也进入了故障的高发期。发生故障时,首先要参照该变频器的说明手册进行判断和处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故障处理、维修维护保养的经验。

2 上电后键盘无显示
(1)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若正常,可测量直流母线p、n端电压是否正常:若没电压,可断电检查充电电阻是否损坏断路;
(2)经查p、n端电压正常,可更换键盘及键盘线,如果仍无显示,则需断电后检查主控板与电源板连接的26p排线是否有松脱现象或损坏断路;
(3)若上电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继电器有吸合声音,风扇运转正常,仍无显示,则可判定键盘的晶振或谐振电容坏,此时可更换键盘或修理键盘;
(4)如果上电后其它一切正常,但仍无显示,开关电源可能未工作,此时需停电后拔下p、n端电源,检查ic3845的静态是否正常(凭经验进行检查),如果ic3845静态正常,此时在p、n加直流电压后18v/1w稳压二极管两端约8v左右的电压,但开关电源并未工作,断电检查开关变压器副边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击穿短路;
(5)上电后18v/1w稳压二极管有电压,仍无显示,可除去外围一些插线,包括继电器线插头、风扇线插头,查风扇、继电器是否有短路现象;
(6)p、n端上电后,18v/1w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8v左右,用示波器检查ic3845的输入端④脚是否有锯齿波,输出端⑥脚是否有输出;
(7) 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端+5v、±15v、+24v及各路驱动电源对地以及极间是否有短路。

3 键盘显示正常,但无法操作
(1)若键盘显示正常,但各功能键均无法操作,此时应检查所用的键盘与主控板是否匹配(是否含有ic75179),对于带有内外键盘操作的机器,应检查一下你所设置的拨码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2)如果显示正常,只是一部分按键无法操作,可检查按键微动开关是否不良。

4 电位器不能调速
(1)首先检查控制方式是否正确;
(2)检查给定信号选择和模拟输入方式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3)主控板拨码开关设置是否正确;
(4)以上均正确,则可能为电位器不良,应检查阻值是否正常。

5 过流保护(oc)
(1)当变频器键盘上显示“fooc”时“oc”闪烁,此时可按“∧”键进入故障查询状态,可查到故障时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运行状态等,可根据运行状态及输出电流的大小,判定其“oc”保护是负载过重保护还是vce保护(输出有短路现象、驱动电路故障及干扰等);
(2)若查询时确定由于负载较重造成加速上升时电流过大,此时适当调整加速时间及合适的v/f特性曲线;
(3)如果没接电机,空运行变频器跳“oc”保护,应断电检查igbt是否损坏,检查igbt的续流二极管和ge间的结电容是否正常。若正常,则需检查驱动电路:检查驱动线插接位置是否正确,是否有偏移,是否虚插;检查是否是因hall及线不良导致“oc”;检查驱动电路放大元件(如ic33153 等)或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检查驱动电阻是否有断路、短路及电阻变值现象;
(4)若在运行过程中跳“oc”,则应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机械卡死),造成负载电流突变引起过流;
(5)在减速过程中跳“oc”,则需根据负载的类型及轻重,相应调整减速时间及减速模式等。

6 过载保护(ol)
(1)当变频器键盘上显示“fool”时“ol”闪烁,此时可按“∧”键进入故障查询状态,可查到故障时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运行状态等,可根据运行状态及输出电流的大小,若输出电流过大,则可能负载过重引起,此时应调整加、减速时间及v/f曲线、转矩提升等,若仍过载,则应考虑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变频器;
(2)若查询故障时输出电流并不大,此时应检查电子热过载继电器参数是否适当。
(3)检查hall及线是否有不良。

7 过热保护(oh)
(1)检查温度开关线插头是否插好,用万用表检测温度开关线是否断开,若断开则可断定温度开关线断路或温度开关损坏;
(2)风扇不良导致过热保护;
(3)环境温度过高,散热效果较差,变频器内部温度较高导致过热保护;
(4)对于带有整流桥的七单元igbt的变频器,其温度检测是利用igbt内部的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进行温度检测的,若出现“oh”过热保护,有如下原因:比较器坏,输出高电平所致;比较器比较电阻变值,比较电压较低;igbt内部的热敏电阻阻值异常。

8 过压保护(ou)
(1)变频器在减速过程中出现过压保护,是由于负载惯性较大所致,此时应延长减速时间,若仍无效,可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消耗能量;
(2) 因更换电源板或主控板所引起的过压保护,需调整vpn参数电阻;
(3) 输入电源电压高于变频器额定电压太多,也可能出现过压。

9 欠压保护(lu)
(1)首先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接线是否良好,是否缺相;
(2)“04”值参数电阻是否适当;|
(3)因更换电源板或主控板所引起的欠压保护,需调整vpn参数电阻;
(4)电压检测回路,运放等器件不良也能导致欠压。

10 继电器不吸合
(1)首先应检查输入电源是否异常(如缺相等);
(2)检查电源板与电容板之间的连线是否正确,是否有松动现象;
(3)检查主控板与电源板之间的26p排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断线现象,导致rec控制信号无效,继电器不吸合;
(4) 继电器吸合回路元器件坏也导致继电器不吸合;
(5)继电器内部坏(如线圈断线等)。

11 有频率显示,但无电压输出
(1) 变频器运行后,有运行频率,但在u、v、w之间无电压输出,此时需检查载波频率参数是否有丢失;
(2) 若载波频率参数正常,可运行变频器,用示波器检查其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3)若驱动波形不正常,则需检查主控板cpu发出的spwm波形是否正常,若异常,则cpu故障;若主控板的spwm波形正常,则需断电更换26p排线再试,若驱动板驱动波形仍不正常,则驱动电路部分有故障,需修理或更换。

12 结束语
在故障发生后,先要根据故障现象,对故障原因有个初步诊断。不要急,静下心来慢慢查原因,仔细检查装置故障。(朗特威摘录)
朗特威摘录

网友A:
其实,变频器的故障处理,最主要的是就是:

第一,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故障表,掌握故障的描述内容;

第二,查变频器外围相关的元器件与接线,有无异常;

第三,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检查问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变频器的故障处理,最主要的是就是:

第一,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故障表,掌握故障的描述内容;

第二,查变频器外围相关的元器件与接线,有无异常;

第三,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检查问题点。
对!
参照说明书进行确认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