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栅的接线

楼主(2013-01-29):
今天接了个光栅,1265p25的,
差点搞坏
本来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接完线万用表测一下DC24有没有短路,
结果是蜂鸣器响,
但是仔细看看接线的确没有问题,
就冒险通电测试,
但是开关电源开始蜂鸣,
没有理会,
通电状态测dc为0,
认为电源问题,
换可调电源,
结果报警,
怎么都检查不出来,
后来主管来了被骂,
原来用的接线端子排是日本的双层的那种,
并且是新拆开包装的,
原端子排都有短接连片,
颜色和端子排一样也是黑色的,
没有细看啊,
还好改正过来光栅正常工作,
电源换个保险管也ok了,
大家以后都要谨慎啊,

网友A:
无图啊。无真相。

网友B:
  设备维修,胆大心细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维修,胆大心细是必须的
赞成!
很多时候需要仔细
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胆量!

网友D:
日本的东西怎么这样

网友E:
还是对所用部件不熟悉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