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0):
LGis5 5.5KW变频器 一运行就跳;保险丝断,拆开发现保险丝没事,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在出谜语阿…?

网友B:
保险丝断,还是没断。

楼主:
保险丝
没断

网友C:
小生认为,你应检查或告诉我们,整流桥是否良好,逆变是否良好。如果模块损坏,自然运行跳闸或者上电跳闸。而保险丝在电源电路前部分吧,而不在主电路上。

网友D:
LZ的意思是:变频器运行报“保险丝断”的故障,但拆开变频器检查主回路保险没有熔断。

网友E:
保险丝也有检测电路的

网友F:
先把负载断开、再测启动电流、能找到故障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