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冗余配置问题

楼主(2013-01-31):
我公司有个新项目,客户要求使用LS产电的PLC,而且要做成冗余的。输入点67点,输出点50点。因为是第一次使用LS产电的PLC,对硬件的配置比较陌生,就想请教下硬件上如何配置。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XGR冗余PLC,还是用其他LS产电的PLC产品。或者有别的品牌的PLC作成冗余的也可以参考下的,请不吝赐教。谢谢!qq304813605.

网友A:
还是请大神赐教吧

楼主:
在线等,哪位大神请教下

网友B:
找张沛就行了 呵呵

网友C:
呵呵;这个可以直接与LG代理商联系;
LG的冗余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