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单位的一台mr-j2s-100a的三菱伺服控制器坏了,急于生产,手头没有可替换的,只有一台mr-j2s-200a伺服控制器,请教各位工控老师,可以替换上去使用么?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参数设定后,如果是转矩控制的话特别要注意下

网友B:
不能的,三菱的MR-J2S伺服要求驱动器和电机要配套使用的,不然会报警不匹配。

网友C:
呵呵;这个不是变频器,大的换小的把电流设小就行了;

网友A:
我怎么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是连放大器带电机一起换的,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是连放大器带电机一起换的,擦....
驱动器和电机是整套用,但是如果只是坏其中一个东西,整套换,没必要。

网友C:
如果你型号换了,那肯定要连电机一起换的,否则哪个坏了换哪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