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在意,也没老师想要去讲解,但是对新手很重要的PLC问题

楼主(2013-01-31):
如图
请问如果X005按下后,假设PLC的扫描频率是100次/S,那这个程序是不是要每秒运行100次呢?还是只运行一次就停止?

网友A:
当然啦!
不管你那个X005状态如何,PLC每次都会去扫描的!扫描完后,将每个状态继电器的值写入相应的内存,而后在执行输入输出程序,将各个值输送出去!
只要PLC运行,扫描就不会停!
这是个最基本的问题,用PLC就要了解这个事情,书上都有讲的!要不很多程序是没法写的!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改成LDP X5,那么就只执行一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改成LDP X5,那么就只执行一次了;
ldf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改成LDP X5,那么就只执行一次了;
具体这种日系的PLC我没大用过,LDP X5 是不是系统的状态继电器?类似于西门子的开机脉冲?

网友D:
不懂这个

网友E:
找个说明书或者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F:
LDP是上升沿触发,只在X5接通的瞬间触发,也就是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触发一次,以后忽略这个指令,直到重新置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