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有个问题请教:蒸汽流量系统,差压变送器与二次显示表相连,主电源给二次显示表供电 220V 变压到24V 供给差压变送器,现在二次表输入电压正常220V  输出电压有压降 为21.6V 不带负载, 压降对差压变送器有什么影响~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A:
变送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楼主先看一下~!

网友B:
差压变送器输出的应该是4-20ma电流信号吧,变送器上应该标有使用的电压范围,范围内应该可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变送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一般随负载有限定,但大多数能在12V~28V工作,带250欧电阻。
另外,24V输出接到变送器上,由于电流在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在变送器上量到的电压,也是低于24V的。20mA@250欧,要减去5V了。

网友D:
不会有影响的,这正常的

网友E:
只要电压能让变送器工作,就无所谓了

网友F:
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G:
看你用什么形式的变送器,要是电流型的,稍微有点压降的话 不影响的

网友H:
有点压降没什么关系,只要在范围之内就行了。

网友I:
变送器供电电源有一个电压范围,所以,影响不大。但为什么电压低,还是弄清楚为好。

网友J:
这点压降不影响使用,但是也要主义观察压降是否持续增大,虽说变送器都有一个电源适用范围,但观察电源的压降也是判断二次表、电源线好坏的一个方法。

网友I:
变送器供电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范围就很宽了。如果是模拟电源,就对信号输出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2013-05-17):
弄明白了。是差压变送器零点有0.2的偏移.导致电流数据不准确.学会了调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