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才能使这些红色的字消失?

楼主(2013-01-31):
请教师傅们:如何设置才能使这些红色的字消失?
软件是:
维纶EB8000

网友A:
那个是系统标签,下载到触摸屏或仿真时是不显示的。

网友B:
没用过国产屏,这个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系统标签,下载到触摸屏或仿真时是不显示的。
这个我知道。
但有这些标签存在,你不觉得很烦吗?阻碍我们的视线呀!这些标签有什么用呀?

网友A:
这些标签是组态软件用来识别控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标签是组态软件用来识别控件的,
但它们没必要显现出来呀!阻挡视线。

楼主:
知道了:
“选项-功能选项-显示元件id 去勾!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