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现在有一个电磁吸盘DC110V,
原先使用的500W的开关电源,用了2-3天坏了,现在用110V的变压器+50A的整流桥,测量电流只有1.6A,变压器室800W的,输出24V 110V 220V。
但是换上去用了半个小时,整流桥就坏了,
线路是这样的:变压器-断路器-整流桥-接触器-电磁吸盘,
电磁吸盘是用接触器来控制的电源的,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怎么老坏

网友A:
电流大,环境不好!启动频繁!

网友B:
整流桥耐压值是否够、有无过压抑制措施(例如吸收二极管),整流桥质量是否可靠,等。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一开始用的是500WDC110V开关电源,DC从开关电源到电磁铁之间用了个固态继电器,40A的,通电就烧了固态继电器,
后来改用断路器来控制直流,用了3天正常,之后开关电源坏了,改成110V变压+整流桥,整流桥是50A 1200V的,用了半小时就坏了,现在用的50A1000V(5010)的整流桥,把控制接触器从整流桥后面改到前面了,现在有几个小时了,还没坏,先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C:
这么做比较盲目了,应该是先测量下电磁铁吸盘的线圈直流电阻,然后估算下,他的工作电流,看看与实际的情况是否一致。第二,直流电磁铁吸盘属于大电感负载,所以,在电磁铁两端加续流二极管,或整流桥与电磁铁离的近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了
新设备,第一次做,
测量电阻是72欧姆,工作电流1.6A

网友D:
检查一下吸盘是不是有问题,当铁芯间隙过大,吸合时闭合不完全,这种情况电流达到最大值,所以就烧了。因此仅查电路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