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PLC输出有那几大类型
  自动化产品PLC又叫可编程控制器。作为一家企业采购PLC很有必要了解PLC输出有那几种类型,只有充分了解PLC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那么PLC输出类型到底有那几种呢?
  一、?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DC?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当频率为10次/min以下时,既可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也可采用PLC输出驱动达林顿三极管(5—10A),再驱动负载,可大大减小。?
  二、晶闸管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三、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比较一下继电器和晶体管的优缺点
  继电器    优点:交流及直流负载都可以驱动;负载额定电流大;
            缺点:动作频率不能太高,同时继电器是有寿命的,一般100万次;?
  晶体管   优点:动作频率可以达到几百KHZ,无触点,因此不存在机械寿命的说法;
           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一般DC30V以下),电流比较小; 朗特威编辑

网友A:
多谢LL分享哈
虽然做销售一段时间,但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实有些忘记了

网友B:
这是数字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