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即:
当满足输入条件时(如X0=ON), 数据寄存器D0,D1,...到Dn (n的大小由一个D数据寄存器的值决定)的值均减1,要求编程越简单越好,多谢各位大师!!!

Email: shawn_ruan@126.com

楼主:
大师,

   多谢回复,但

   我的意思是(可能是我没讲清楚),当有一个脉冲上升沿触发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D0,D1...到Dn的减1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

   多谢回复,但

   我的意思是(可能是我没讲清楚),当有一个脉冲上升沿触发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D0,D1...到Dn的减1操作
1楼的程序就是这个功能,显示的部分在FOR D100和NEXT之间,FOR前M0是X0脉冲SET的,NEXT后有RST  M0,这个就是1个周期执行的,不用for 用CJ也可以, 减1用DEC更简单。

网友B:
真是有点问题。

网友C:
把第一行的m0去掉,
添加一个上升沿M0,rst z0,
看你的需求,修改Z0为你需要的地址

网友A:
触发一次X0,D0到D7999都减1,在一个扫描周期完成。

楼主:
有问题吧?仿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