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31):
下图是下困扰了我几天的问题。我用STEP7模拟结果是 :图一不可以复位Q0.0。图二可以复位Q0.0。图三可以复位Q0.0。
下面是我的分析大家看正不正确。 图一:因为S7300的定时器是异步刷新方式,所以只有当程序扫描到第3步且还没有扫描B时T1定时时间到B动合 Q0.0复位。(T1定时时间到A动断,但因为从上到下的扫描顺序所以要到下个扫描周期SDT1线圈才会复位)但是当定时时间到刚好扫描到这里的概率非常小 所以模拟时Q0.0不会复位。
同理图二:情况1当T1定时时间到,程序扫描在B之前时,Q0.0会复位。
情况2当T1定时时间到,程序扫描在A之后时SD T1线圈得电,B动合 到下扫描周期Q0.0复位。情况3 但如果当T1定时时间到,程序扫描在B之后且A之前时SDT1线圈会在这个周期复位,所以下个扫描周期B还是断开的,Q0.0不能复位。 所以图二虽然能模拟成功但这个程序还是不严谨的。
图三:图三的程序才是正确的。
再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图一第2步的扫描顺序是怎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先从2-M0.0-F-A-G-M0.1, 再从E-M0.1-F-A-G-SDT1
诚心请教,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谢谢大家 。

网友A:
在西门子相关手册上已经写明:对于程序扫描来说,定时器是异步更新的,因此定时器状态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与结束时可能不同。如果在程序中只在一个位置上使用定时器指令且用推荐的顺序,异步更新定时器不会产生错误。

这个推荐的顺序就是,不能使用定时器自身的触点来复位定时器!

西门子的汉斯伯格博士的资料是这样表示的:如果定时器启动和复位同时发生,定时器启动随后复位,那么当该定时器被检查时,是不能检查出定时器启动了这一事实的。

因此,在实际的编程中,西门子并不能像其小型机(非西门子,通过收购莫迪康获得)以及不能像日系一样,通过定时器自身触点实现自复位。

网友B:
查阅西门子的编程手册,定时器的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西门子相关手册上已经写明:对于程序扫描来说,定时器是异步更新的,因此定时器状态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与结束时可能不同。如果在程序中只在一个位置上使用定时器指令且用推荐的顺序,异步更新定时器不会产生错误。

这个推荐的顺序就是,不能使用定时器自身的触点来复位定时器!

西门子的汉斯伯格博士的资料是这样表示的:如果定时器启动和复位同时发生,定时器启动随后复位,那么当该定时器被检查时,是不能检查出定时器启动了这一事实的。

因此,在实际的编程中,西门子并不能像其小型机(非西门子,通过收购莫迪康获得)以及不能像日系一样,通过定时器自身触点实现自复位。

晕了,俺以前经常喜欢用定时器自身触点到时复位,不过好象一般用在某此秒级信号延时上,似乎没发现过问题

楼主:
明白了,不能使用定时器自身的触点来复位定时器。 请问下我对顺序扫描的理解正确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