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1):
一个典型的PLC系统,通常由哪些设备组成?大家交流一下啊。

网友A:
电源,CPU,IO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比较笼统,不太明白你做的是什么样的控制,但是如楼上所说,电源、plc、扩展模块、数据线等是必须有的,外部一定还要有继电器,不建议直接控制其他元件。搞不明白你要做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C:
这个不好说,硬件很多

网友D:
这个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E:
问题有点二;
如果是单指PLC,那么整体式的就PLC及扩展;
如果是整个系统,含PLC、人机、控制柜、执行机构等整个系统了;

网友F:
如小的话就一PLC

网友G:
怎样才算典型呢?像你们课堂上的模型?就几个开关按钮+1个PLC+几个指示灯。

网友H:
没毕业之前也是这么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要加中间继电器 ,具体作用是什么?
起一个保护触点的作用

网友K(2013-12-05):
比较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