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1):
  我们工作上使用的变送器在出厂之前都进行了标定,变送器标定非常重要,只有标定好的变送器才会提供给客户使用。很多变送器都需要这样的,温度变送器也是一样。一般传感器的标定几乎是一样的标定。

    在给温度变送器进行标定的方法,算是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将变送器放置在一个可精确测定的、已知温度的环境中一段时间,然后记录检查变送器的输出是否与已知的环境温度一致,并计算出变送器的误差。

    我们在自然环境给温度变送器进行标定,它始终是一个缓变的物理量,所以一般情况下对温度变送器的检定是属于静态的,这也能满足绝大部分温度变送器的实际需要。动态的检定极少,能实现温度动态检测的设备也极少。由于静态温度变送器检定的方法和原理极其简单,所以这类资料或标准反而少见。对温度变送器动态标定一般都是采用激光的方法。改善温度变送器的动态特性最好的方法就是选用反应敏感的感温材料和减少变送器感温部分的质量,降低其热惯性。

    温度变送器的各参数指标能够确定也是因为温度变送器进行标定,是对这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尤其是精度问题,所以这个过程所用测量设备的精度通常要比待标定变送器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这样通过标定确定购温度变送器性能指标才是可靠的,所确定的精度才是可信的。

网友A:
先前偶厂校准温度变送器时如果是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就用电子电位差计差计来产生高精度的毫伏电势。如果校准热电阻变送器就用标准电阻箱来产生高精度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