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哪里有的卖啊

楼主(2013-02-01):
数控车床油泵里面用的电机,知道的朋友指点下,哪里能找到卖的

楼主:
急啊,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真没见过,帮你顶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这个是那个油泵里面的,看来我应该把油泵的照片也发上来

楼主:
油泵也发上来了,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B:
这是用在集中润滑站的电机,可以咨询厂家,润滑站上面有地址的。

网友C:
润滑泵,整个买,也就三百元,不要找电机了,一般机床附件和机械门市都有

网友D:
七楼正解,整体润滑全换

网友E:
买整个好了,修起来也用不了多久。我这坏了直接换新的。

楼主:
300块?NND,我们怎么买成7,8百啊,被抢了还是.......

网友C:
我装了N多,比三百还便宜,才二百八十元呢。

网友F:
这不就是一个同步小电机嘛,去家电维修铺找。

网友G:
润滑泵!这个东西用处很多!

网友H:
同步电机 电风扇上面摇头的都是这样的电机 看看可以代用不!

网友I:
这种泵稍微选的功率大一点,才能用的住,不然老坏

网友J:
这个油压专卖点有很多,一个就10来块左右

网友K:
没看明白 是控制啥的?、

网友L:
以前很多电扇里面都有的  同步电机

网友M:
数控上的吧 打油机 联系厂家多的是

网友N:
这个机电城应该有得卖啊!

网友O:
可以考虑直接换一个好了。

网友P:
这个电子市场可能买得到。

网友Q:
引用 楼主:
300块?NND,我们怎么买成7,8百啊,被抢了还是.......
不捞点人家都不用开厂了。

网友R:
淘宝上有,220V同步电机

网友S:
这种电机应该是同步电机?记得转页式电风扇的风向电机就是这种。

网友S:
你可以到电子商店找电风扇同步电机就可以。

网友T:
电风扇的摇头同步电机,电子市场有卖。

网友U:
引用 网友C:
润滑泵,整个买,也就三百元,不要找电机了,一般机床附件和机械门市都有
油泵全部换新的,这个电机一般都是厂家定做的。

网友V:
不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W:
这是一个同步电机,里面带有减速齿轮,台湾的设备上使用较多。

网友X:
同步电机,与风扇中用的是同一类型,质量好的是台湾产的一种,30.00多元,要注意安装孔位输出轴的位置,都是通用的,不同的只有寿命。
在阻旋式物位计中用的电机就是这一类,很普通的,在常温下寿命还不错,在高温下主要是传动机构(尼龙)坏的快。

网友Y:
这种电机是带减速器的电机,在家电配件市场有卖的,大约10元左右,家电中主要用在鸿运扇前面慢速旋转的电机。

网友Z:
5元一个   微波炉   。。。 定时电机 呵呵

网友AA:
润滑系统的啊!整个一套换掉也不贵。

网友AB(2013-03-05):
我们公司就是换新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润滑泵,整个买,也就三百元,不要找电机了,一般机床附件和机械门市都有
支持吴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