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密码的设置

楼主(2013-02-01):
有什么办法在wincc中设置一个到特定时间才启动的密码。

网友A:
是不是要催款啊?

网友B:
可以考虑编写一段定时程序,到设定时间后,某一个指令置位或者复位

网友C:
没用。制约客户办法很多。没必要这么做。显得自己办法少。设备搞宻码利少弊多。不宜采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D:
有加密就有破解的!没有用的。

网友E:
加密狗不行?  我们公司的软件都是搞加密狗的

网友F:
弊端都有哪些?能不能仔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