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3-02-01):
各位大虾,我这有一台Danfoss VLT5072的变频器,上电后报ALARM 37,查看说明书是IGBT故障或者功率卡发生故障,拆开后发现有个逆变模块损坏了,更换一个新的模块后上电故障依旧,怀疑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检查发现没有问题,请问到底问题是哪?

网友A:
过压,需要手动复位!

网友B:
更换功率板试一下,先判断那块板有问题。

楼主:
你好,我尝试过手动复位过后依然是报ALARM 37,有没有可能是程序扰乱或者是参数设置错误导致的?

楼主(2013-06-09):
回复 楼主:
最近买了块CPU板来更换已经正常了,具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还是没有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