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的 大神进来下

楼主(2013-02-01):
哪位大神会电阻焊缝焊机的变压器的作法,麻烦教一下谢谢了,通俗点就是自己怎么缠变压器,谢谢了,谢谢

网友A:
不懂,帮你顶下吧

网友B:
这个真没有做过的,期待大伙的讨论

网友C:
  这个修过,但是自己做有难度,去图书馆找相关资料吧,一般书店是没有这些书籍的。

网友D:
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说难不难 说简单不简单!

网友E:
多大的变压器,还自己做?

网友F:
自己弄浪费时间

网友G:
按照原有的做呗!
有参照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可以定做或买现成的,何必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