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大神们不要见笑

楼主(2013-02-01):
(无正文)

楼主:
明明是在前面啊

楼主:
图挂了,图在这里

网友A:
问题是什么,是编译出错吗;
可用2.33版的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B:
什么品牌的???????

楼主:
编译出错,台达的

网友C:
没有玩过台达的。这个还没遇见过!

网友A:
楼主在5楼回复了我3楼的帖子,再补叙一下。
这个问题,应当是WPLSoft 2.30~2.32的情况,是勾选了“在STL的结构中,SET指令后面不可以再加入其它的API”后出现的现象,WPLSoft 2.33版已对此作了修正;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则应当为该情况。
不知楼主编程软件用的是哪个版本,是否注意到了我在3楼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