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1):
三菱F740   CPU板损坏较常见,但如何改功率扩大现有CPU板的使用范围是个一直困惑的问题,有一种功率段说,即30KW以下,37到55KW    75KW以上,这3个功率段内可以通用,功率段间就不行。今天晚上修一台F740-45K的,用5.5的CPU板直接代换(没有将PR9由30A改成85A),拖动小电机,运转正常,将他改成85A运行也正常,是不是拖动45KW的电机也正常呢?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导。

网友A(2014-05-03):
后来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毛哥你不是一直搞三菱的吗?对这个可有研究?

网友A:
我知道一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