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3-02-02):
请教论坛高手:
  三菱MR-J2S-100A报ALE9故障,查手册是“主电路OFF警告,主电路电源断开时,伺服开启信号(SON)为ON。”
  请问如何操作复原或修理。

网友A:
这个可能是驱动器里面的主电路部分出了问题,你要拿到维修点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驱动器里面的主电路部分出了问题,你要拿到维修点维修的。
谢谢老版的关注和提醒,我自己尝试着运用MR-E伺服设置软件对相关参数设定,可能会把问题解决,有待验证。

网友A:
MR-E伺服设置软件怎么能连上MR-J2S的驱动器,MR-J2S是有另外的一个调试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E伺服设置软件怎么能连上MR-J2S的驱动器,MR-J2S是有另外的一个调试软件的
PC--MR-J2S可以连线,我手上有MR-E以及MR-Configurato设置软件,好像一样啊。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A:
MR-J2S的是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J2S的是这个软件
我的调试软件应该是同一版本。谢谢你的热心指导,以后可以向你请教吗?

网友B:
这个一般是IGBT模块坏了,一般要换模块。

网友C(2013-03-27):
可以判断报E9故障的原因是检测电路的故障,因为这样的故障现象已经修复了3台伺服,应该是通病。

网友B:
检测电路出现问题也是会发生这样的报错的,但这种情况不常见。

网友D(2013-06-06):
这个是电路坏了。软件是恢复不了,开机时间长点。,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E(2013-07-13):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下,MR-J2S-20B报E9是检测电路什么芯片坏了啊,具体什么东西坏了呢,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