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有网友提出一个问题,有条曲线(100个点)需要显示在西门子触摸屏MP277上,X≤640;Y≤480,PLC中的数值远远超出了480的范围,需要将PLC中的100个数转换为0~480之间的数。
   回帖中有人给出了使用循环指令和间接寻址的方案。
   其实可以不用编程,使用WinCC flexible中变量的“线性转换”功能,就能实现楼主要求的除法,假设PLC中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27648,转换后HMI中变量 的范围为0~480,线性转换的实现方法见下图。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缪老师
我一直看您的书   现在有个问题  麻烦你帮我看下
IVCK K0 H6F D200 K1
读出的变频器频率的值存储在D200中   那么我在触摸屏中队D200应该设置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需不需要再PLC中将D200进行一些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缪老师
我一直看您的书   现在有个问题  麻烦你帮我看下
IVCK K0 H6F D200 K1
读出的变频器频率的值存储在D200中   那么我在触摸屏中队D200应该设置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需不需要再PLC中将D200进行一些换算
三菱FX的指令吧,频率的单位为0.01Hz。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B:
向廖老师敬礼

网友A:
关键我不知道在触摸屏中  数显元件是设置 BIN16  BIN32  以及实数 等数据类型  还有PLC读出的值存储在D200中需不需要做些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我不知道在触摸屏中  数显元件是设置 BIN16  BIN32  以及实数 等数据类型  还有PLC读出的值存储在D200中需不需要做些换算
D200中是以单位为0.01Hz为单位的整数。BIN16就够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谢谢老师的解释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