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数控系统输入输出口的每个点子是确定好的还是可以变的的?比如x1.5是气压检测,有时可能是x1.7..主轴强电是y0.0也可以是y1.2....

网友A:
这要看你们购买 的数控系统的开发程度,有些厂家是定好了不允许改变的,有些数控是可以改变的。

楼主:
华中210B的了?

网友B:
这个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排序吧!

网友C:
I/0点可以根据编程者自己定义,然后再进行PLC编程。有些数控系统对关键输入点是固定,如法拉科系统对急停、轴减速信号等就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