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02):
我有一个GOT1000在上电时会出现GOT1000字样约过5秒字体消失,变成蓝屏触摸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组态没做好吧!

网友B:
软件的问题比较大,硬件问题也是有的,送修看看

网友C:
具体什么型号的屏,可以试下按住四个角然后通电,看能不能重装系统,初始化下试试。

网友D:
清屏试试    估计是内部编辑的画面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E:
如果程序有的话,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