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碰到了个很怪的事,最近有台浮筒液位计突然没显示了,两次都在后半夜,第一次没等上班就自动恢复了,第二次上班时还未恢复,发现现场变送器乱码,断电也不能恢复,因为这几天正好降温,但最低气温不低于零下3度,实在想不出办法就对变送器进行了保温,保温后过了约2小时左右,变送器显示就正常了,感觉很奇怪,往年有过更冷的天都没事,而且规格书上的环境温度是-30~70。难道电子器件老化后不耐寒了吗?该台液位计使用了将近十年了,不过我们还有比这台使用更长时间的液位计,同一品牌的,都没事。

网友A:
有可能,进口的设备,电气箱有加温功能。

网友B:
我们用的电浮筒是进口的,可能是因为行业或者介质的原因,必须要伴热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任何电气元件都对温度有敏感要求,特别是电子元器件。包括传感器。环境温度影响信号的漂移。

网友D:
试试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换掉看是否正常,10年了,电解电容老化,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E:
有电子元件的-30~70????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换掉看是否正常,10年了,电解电容老化,电源工作不正常。
我支持这种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电子元件的-30~70????厉害!
这个不算厉害吧!比这厉害的多得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电子元件的-30~70????厉害!
这个不算厉害吧!比这厉害的多得是
o,愿闻其详?

楼主:
我们的电浮筒也是进口的,是I.C.eachardt的。扭力杆部分和连杆部分是要保温的,但扭力连杆以上到传感器之间有散热片,温度不会太高,而我说的是表头,表头是单独放开的,通过一个电缆与传感器相连,所以表头是在环境温度中的。正常情况下不保温的。

楼主:
厂家是I.C.eckardt的,刚打错了。

楼主:
其实7楼说的不错,就像我们的一些质量流量计传感器上温度量程就是—240~204摄氏度的,其内部也有电子部件呀,比如驱动器线圈、检测部件等。其它在化工行业中还有很多耐高温的仪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7楼说的不错,就像我们的一些质量流量计传感器上温度量程就是—240~204摄氏度的,其内部也有电子部件呀,比如驱动器线圈、检测部件等。其它在化工行业中还有很多耐高温的仪表呢!
老兄,质量流量计的那个温度,是指接触介质部分的温度,应该是振动管能耐受的温度,可不是整个变送器/显示的工作温度。
楼主您讨论的应是环境(气)温度。

楼主:
您说的对的,我本次要讨论的表头是在环境温度中的。,但是质量流量计振动管中也确实是有驱动线圈和检测部件的,这些也应该是电子部件吧!还有,我是一小女子也。

网友G:
大型变频器内部的确有加热器

网友E:
o?女大侠!

网友H:
我们以前有一个是里面的浮球有问题,也乱码

网友I:
哈哈!这么多年了。人家都更新好几代了,估计快要换产品了,零配件还不一定有得卖呢,进口的产品吧。国内的估计没这么经用。
真品质好产品

网友J:
温度对电子元器件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