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有个冷热水的混水箱 想改自动补水 做了几次都不成功 具体情况如下 :1 缺水自动补水   2 水温低自动加热水到设定温度 自动停水 3水温过高加冷水 到设定温度自动停水   现在上面做了个液位继电器 还是不行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水位的话可以再用浮球阀  或者把液位继电器的输出接到进水电池阀上面哦·水温度的话可以用带报警输出的PT100的温控仪·输出端接电池阀进热水·报警输接到加冷水的电池阀·实际做·倒是会··电路图吗就帮不上忙了···
我不会画

网友A:
对了··你水箱没得东西把水搅匀把··要不然温差很大的哦·这东西我原来自己做了一个差不多的
前几天做了个烘箱··可惜没得人帮我画图··厂里面新来的厂长老为这事找我麻烦

网友A:
对了·温控仪控制电池阀前应该加时间继电器···搅水的东西可以用个水泵·把进水口装在水箱你面·出水口用PVC管子接到缸低·管子头子堵死·在管子上面打个2排空·让它循环就好了·

网友B:
程序很简单的  普通的继电器电路也挺简单

网友C:
不知你的水箱有多大,如果不大,自动电热水器的控制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D:
这控制要求不难。

网友E:
这个不复杂,几个小的东西就能实现、

网友F:
可以这样,搞一个放水阀一个给水阀,当水位达到上限,给水阀停止。加热过程如果温度到,就开放水阀和给水阀,温度下降关闭,这样总保持水位上限,且温度平衡设定点。当然如果水是流动的,就更好了。

或者水的上限搞溢出装置,这样,只设置进冷水阀,,恒温控制,当温度超过设定,冷水阀开,冷水把热水顶出去,使温度下降,这样水箱总保持水位是在上限附近。控制简单。

网友G:
关键是楼主可以出多少成本?

网友H:
这个不难吧

网友I:
温控器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水箱有多大,如果不大,自动电热水器的控制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水温高,水量足的情况下不加水啊,
只是停止加热而已

网友K:
1、缺水自动补充最简单就是使用浮球,再不就是液位继电器;
2、自动加温最简单就是安装个热水器专用的温度控制器,怕出现温度过高就多装个高温保护,温度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不存在高温要补水冷却的问题;
3、自动混水问题,单独的容器不需要安装些什么混水设备,冷热水在同一器皿内存在对流,冷水下沉,热水上升,高温保护装在容器中间,当底层温度不足时,温度控制器启动加热,热水上升,当高温热水上升至容器中段时,高温保护启动,停止加热,但容器内依旧存在对流现象,自动进行混水,一般可以完成温度均衡的要求。
小事一桩,能用基本原理完成的就无必要小题大做,假如想显示技能水平另议。

网友L:
这个比较容易实现,如果批量大,可以专门做一个控制仪器,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起了。
如果就想做个改造,建议买点温控仪配合一些继电器之类的 就可以搞定了,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M:
要精确控制,至少要有水位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输出要有冷水阀和热水阀,最好再加放散阀,不要放散阀要有辅助加热。原理上这个东西不简单,不是简单的PID一个变量输出一个函数。

网友N:
估计是配洗澡水的吧

网友O:
专业的,不懂

网友P:
想做好一点也可以,装一个混流控制阀,加一个温控器,实时检测混流阀的输出水温,与温控器的设定相比较,实时调整冷热水的混合比,达到水温调节的目的。水位控制可用一个浮球阀控制混流阀的输出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液位继电器加一个电磁阀来控制混流阀的输出。正如大家所提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样,有时要在效果和成本之间做一下平衡。

网友Q:
看你的设计成本有多高~

网友R:
有一个叫温控表的 能完全满足你冷热水的要求,水位就用浮球阀吧,简单好用

网友R:
电路总体成本 超不过300块吧

网友S: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T:
液位高度闭环控制加温度闭环控制!PLC不用太高级的,主要就是那些现场检测了!
~~

网友I:
这个不复杂

网友U:
热水器原理图参考下差不多吧,还是要看水量才能选材

网友V:
工程是简单的,关键是要看你的精度了,精度决定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