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G11不够力

楼主(2013-02-02):
收到一台富士5000G11,输入输出正常。但客户说不够力,查参数没开节能,力矩提升也调到200。求解?

网友A:
呵呵;什么叫不够力;
查运行时的电流值;

网友B:
伺服呀?问清楚故障现象

网友A:
这是FUJI的变频器;

网友C:
这个应该在运行时确认最好辨别
就像版主所述..运行时的电流如何!

网友D:
监控一下设备正常运行在工频50HZ下的电流,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否满足设备运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