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想用OMRON PLC和我们仪表厂的控制器做些简单的通讯。现在条件是控制器接口是485接口,往控制器发送“R+地址+固定数字+A”,可以接收到几十组数据。现在不知哪款小型的PLC(或模块)可以实现上面简单功能。或者推荐其他品牌能轻松实现此功能的。
能否举例说说如何在PLC上向控制器发送以上命令字,又是如何接收数据的。没做过这块,请高人相助。

网友A:
非要用PLC吗?如果仅仅是采集这几个数,没有其它控制的话,用pc机不错。

楼主:
是要用plc,因为要做些简单逻辑的,而且不可能配电脑给客户

网友B:
用CP1E,CP1L,CP1H...带个CP1W-CIF11的RS485模块就行

楼主:
配置大概清楚,但如何像串口调试工具那样发送和接收数据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