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近两个月来维修共9台汇川变频器,有点体会,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借鉴。
  首先要分析变频器电路,
1:上网查资料,搞懂各集成电路工作原理和相关电路,维修变频器主要是维修驱动电路板,因为整套电路是由若干个功能电路组合而成。
2:将电路板各功能电路区分出来,绘制电路图,开关电源回路;整流滤波及电机驱动(IGBT)回路,因为现在的中小规格的变频器基本都模块化了,将这两部分功能绘制到一起;IGBT驱动回路;PB控制回路及检测回路。
3:校队,根据线路板,将全部的元件的标注出来,包括元件号,规格及名称。
接下来维修线路板相对也就简单了。本人绘制的一部分电路图,

楼主:
从维修多台变频器的故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故障类型:1开关电源部分故障,有开关uc28844集成电路及相关电路损坏。
2:开关管K2225几相关电路损坏。
集成电路及开关管资料可以搜索相关资料。
一定要注意,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和开关管损坏一定要检查外围的元件,这两个元件损坏必定会将外围电阻和二极管烧毁,千万不要马虎。再一个就是开关管的S级的电流取样电阻一定检查其好坏,本人维修的几台就有两台是取样电阻烧坏了,汇川的变频器这个电阻是1.5欧1W的,我将它换成两个3欧1W的电阻并连保证可靠。
3:开关开关电源保护。分为开关开关电源初级和输出保护,对于电源初级一般讲上述的故障排除,检查开关管阻容回路的电阻电容,检查开关变压器初级有无短路和断路,在没有变压器初级有无短路得情况下贸然上电,开关管必然会再次损坏;断路的情况下开关管整个回路不会工作。维修的一台中是开关变压器初级断路不工作的,

楼主:
开关电源输出回路短路照成2844B保护,这样的故障比较好区分。输出回路有U V W三相用于上桥光电耦合PL925L,A3120,A350等,
光电耦合器损坏一般会将其电源电压拉下来,但不是电源短路,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一般是将光电耦合器8脚Vcc挑开以找出损坏的光电耦合器,更换损坏的元件后一般整个开关电源回路及可正常。另外下桥的驱动如A316J回路也是损坏比较多的原因,这回路一般是三相共用一个电源回路,要区分是哪路A316J由问题也是挑开供电的12,13脚以出损坏的元件更换。要注意的是,电耦合器损坏一般会带来供电回路元件损坏,如稳压二极管,维修过程中有4台因为是光电耦合器损坏后照成AP4740 10V稳压二极管跟着一起损坏,更换后一般会正常。

网友A:
楼主精神可嘉!原理参数是否与实物一至不可说,画图手法总体给人有点扭捏的感觉。但还是希望楼主有更多好的资料和经验能够同我们分享!总比那些自认为高手却天天打着广告行吃的强n倍…!

网友B:
顶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C:
公司用过汇川的变频器,现在在用汇川的PLC,好像问题还不多!

网友D:
3楼犀利!

网友E:
要求高的话,用汇川的320和330,不高的话用紫日的,便宜,都比较稳定

网友F:
还是支持国产品牌!

网友G:
刚好有台汇川的坏掉,型号MD280NT2.2GB,上电无显示,估计开关电源烧坏。不知从何下手维修,请高手详细解说,也不知外发维修要多钱?

楼主:
  上周维修一台MD320T15GB-SL机型。上电就炸机,拆下来检查开关电源集成块2844及周边电路损坏,这次损坏的元件比较多,上张维修好后的图片。
   图中损坏的元件除了3,9直接看不出好坏,其它都直接烧坏可以确定要更换。
更换Q1,U1,R103,D14,R90,R91,R92,R93,R94阻值变大为41,应为36;分析次机上电就坏开关电源部分,其它部分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在更换这些元件确认没有问题对其上AC220整流后的直流电源,开关电源启动了。测量输出回路+5V正常,+15v,—15v有0.5V的波动,+24v正常,光电耦合器供电的+14V  -10V正常。维修此种机型变频器也有10多台了,各低压电压都应该很稳定才对,但是+15v,—15v就是有波动。看来开关电源回路还有问题,断电再次检查各元件也没有查出问题,分析图纸开关管的控制集成块2844B的反馈基准TL431AC电源由+15V获取,看来要上电测量基准TL431AC电压才行。
   这次上电尽然没有反应,开关电源既然不工作了,表情怕有新的问题照成元件损坏,断电后再次检查相关电路;检查各个元件也没有查出问题,晕了!!!又是看电路图又是对比电路板元件,始终都没有发现问题。既然上电没有损坏元件应该没有明显的元件质量问题,就在次上电这次电路有工作起来了表情测量+15V还是有0.5V左右的波动,真是有鬼了表情,就这样开关多次,有时候能够启动,有时候没有反应。晕了头大了!先放放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决定换块控制集成块2844B试试看,更换下来开机可以启动了,不放心再试了几次,跟昨天一样,有时候能够启动,有时候没有反应,这次真的要表情了。是不是2844B质量不好,从报废的板子上拆了原厂的集成块换上去,试既然每次都能够启动,看来还真是2844B质量问题,但是测量各输出还是+15V_-15V还是有0.5V的波动。
   测量基准TL431AC基准电压8脚有0.22V的波动,更换TL431AC无变化,难道光电耦合器有问题跟换U17后测量各输出完全正常。问题找到了,多次上电试都一次性启动。用表测量光电耦合器2501的3  4脚正反压降,正相0.57v,反相1.02v
。反过来想既然是光电耦合器2501问题,那2844B就没有问题,换回以前认为有问题的集成块,每次都是一次性启动。
   经过两天带电机试机无问题,此台变频器成功修复。

网友H(2013-04-09):
楼主可否把电路图发我一份啊,邮箱805709808@qq.com,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汇川MD320的变频器无显示,坏的元件几乎和你发的那张修好的变频器的图片是一样的,另外电源供电端有一个1600V的二极管也坏啦,可我全部跟换以后还是没显示,2844B的供电电压在10到15V之间波动,8脚没输出,单独加电8脚就有5V输出,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I(2013-06-08):
衷心的感谢sunhwhs!!!

网友I:
sunhwhs,可否把电路图发给我。邮箱:hui_zhou@126.com

网友I: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J(2013-07-16):
电路图看不清楚

楼主(2013-08-21):
MD320GB-37KW修复过程。

7月底一台37KW变频器开班上电后机内一声响后无反应,关电停机等10分钟后拆下来检查发现

驱动板上开关电源回路电解电容炸开,直流母线输入线,插座端子烧毁。

将驱动板从变频器内拆出来进一步检查,电路板反面直流母线覆铜板都烧断了。

因为有维修多台320的15KW经验,对照电路板分析跟15KW原理图差不多,图纸就将就按照15KW修吧,呵呵!MD320BGB37KW框架的设计比较好,各功能版相对独立。首先检查充电电阻(机器左上角)回路正常,故障点比较明显的就是两个450V 47UF电解电容炸,跟换损坏的两只电解电容,将背面覆铜板烧断用漆包线连接好。清理电路板的灰尘发现

图中圈住的点有拉弧,拉弧点是直流母线电压,对照电路板分析是U相光耦A325J的供电回路整流二极管D51和D54。
看来主要故障应该就是此处了,高压冲击后面的估计也有问题,检查果然两只8.2V稳压二极管击穿(D14,D5)。A325J光耦多半也坏了(U11,U10),先跟换损坏的元件后单独对驱动板上用自藕式变压器调压后整流的直流电上电,调到AC180后开关电源工作。测量+5V,+15V,-15V,+24V都正常,停电后连接控制板再次上电,变频器顺利驱动了。测量连接各IGBT端子电压都是—8V左右。对变频器多次关上电都是一次启动,连续上电一天无问题装机后接电机,先静止自调谐正常,再进行完全调谐正常。启动变频器观察电流正常,多次对变频器启动停止无故障,试带电机运行一天正常,将变频器安装到系统投入生产到目前工作正常。此变频器成功修复。

网友K:
回复 楼主:
汇川的质量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啊!汇川的质量比较可靠。这东西看怎么用了,在灰尘铺天盖地,温度50°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坚持4年有几家。老外的几个大牌都感受过。

网友L:
楼主,你有没有汇川320的驱动电路图,我现在碰到一个5.5kw电机的驱动部分烧掉了。几个二极管都不知道具体型号。7840周边也烧掉了。楼主能不能发一份驱动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感激不尽。xyl35@163.com

楼主(2013-10-09):
汇川MD320GB  15KW变频器欠压故障(ERR09)分析,进日一台2005年的汇川MD320GB出现故障,运行报09故障,显示母线直流电压只有440V左右。
用万用表测量母线正负端电压有510V左右,看来应该是母线检测电路有故障。因为已经手绘了变频器图纸,各能够电路比较清楚,对照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分析,汇川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在开关电源次级回路中取样,经过电阻降压送到驱动板的DSP电路,用通讯的方式与控制板进行数据交换。取样电压从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正负15V抽头经过D9整流再R108--25.5K降压,C82,C83滤波,R109分压;与+5,+15,-15共地。分别检测相关元件电阻都正常,扯下C82电解电容100V 0.47UF容量只有0.03UF,没有小容量电容,找了一个50V 2.2UF电容代换后上电正常。用调压器将AC输入端到AC220V,测量母线电压为316V--D9整流后22V----输出到DSP的检测端子GEN电压为1V;   用调压器将AC输入端到AC250V,测量母线电压为360V--D9整流后24.8V----输出到DSP的检测端子GEN电压为1.15V;多次测量母线电压与变频器显示母线电压对比误差很小,2%以内。
框内为相关元件。经过多次上电试机务问题,装机后到现场接电机试机一切正常,此机问题修复。

网友M(2013-11-17):
sunhwhs !看来您对汇川变频真的很精通。谢谢您的大无私精神!

网友N:
大哥哥,我最近接手一台320的15KW,
开关电源损坏了,把损坏原件都换新的了,还是老样子,起振电压一直都是10V到15.5V之间波动!求救啊!

网友N:
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发给我呢?我最近接手320T15KW的,苦于开关电源!万分感谢了!602773119@qq.com

网友O:
回复 网友N: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二次供电电路

网友O:
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P(2014-01-30):
回复 网友O:
用MD280NT18.5G/22P汇川变频器带一个13.5的深井泵,早上8点开,10点停,怎么设计?

网友P:
回复 楼主:
用MD280NT18.5G/22P汇川变频器带一个13.5的深井泵,早上8点开,10点停,怎么设计?

网友P:
用MD280NT18.5G/22P汇川变频器带一个13.5的深井泵,早上8点开,10点停,怎么设计?

网友M:
你好!楼主可否把电路图发我一份啊,邮箱qqs0705@163.com,感激不尽!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汇川MD330的变频器无显示,坏的元件几乎和你发的那张修好的变频器的图片是一样的,可我全部跟换以后还是没显示,2844B的供电电压在10到15V之间波动,8脚没输出,单独加电8脚就有5V输出,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Q:
回复 网友P:
有一种带时钟的时间继电器,一般电气店都有卖

网友R(2014-04-01):
楼主  求图纸  邮箱age1209@126.com 谢谢了

网友S:
各位前辈、老师好!我有一台设备用变频电机为动力,用西门子6SE70序列变频器,开机回参考点正常,回参后点动运行就会出现电机抖动大、电流大、负载大的现象。机械部分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M(2014-05-29):
你好!汇川电路图能不能给发一份,有偿的也行,qqs0705@163.com,请回复。

网友T:
不知道楼主愿不愿意分享下汇川的电路图?409613335@qq.com 有偿交换

网友U(2014-08-03):
非常感谢技术分享。汇川320继电器不吸合,报ERR09.GEN处电压5V.

网友U:
驱动小板已换过

网友U:
楼主能否发一份图纸给我。1468256829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U:
GEN电压1.6V改正

网友V:
新人报到,看了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受益匪浅,汇川以前也接触过,不过许多元器件型号不知道,麻烦楼主发几份图纸,学习学习,240728399@qq.com   谢谢

网友W(2014-09-18):
1948024763@qq.com求图纸

网友X(2014-12-13):
新人,求电路图,现有汇川300,电源无显示,2844及周边元件炸坏,上图看不清希望发一份。邮箱mengfengyao@163.com

网友Y:
深有体会啊

网友Z:
我这里有一台MD320变频器加直流电源时,测量模块的静态电压都是10V。然后准备运行的时候测量动态的电压时,报ERR9故障,欠压的问题,试问如何将其屏蔽掉,然后测量其动态的电压 呢,我现在没有安装模块了,以前的时候都是短接4个管脚的光耦就可以了,现在知道不行了,求楼主给解答一下吧。593981631@qq.com

网友Z:
回复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那个运行时报ERR9的故障时,是不是直流母线上有个24V的继电器切换过了,但是旁边的一个四个管脚的光耦 NEC2501没有检测到电压才报的故障了,如果我将其短接的话还会不会报故障。求楼主解答一下吧, 我的QQ:593981631  也可以发一份图纸到我的邮箱里了,谢谢。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不行吃,我给你个机器,你免费给我修修?别人的时间,技术不算钱?

网友AB(2015-03-09):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MOD320 11KW输入测缺相err12报警,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可以的话,电气图纸能否给我一份,drx20120813@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AC(2015-09-02):
楼主,您好!我有一台MD320-7.5KW的坏了,能否把您的电路原理图发一份 demqj85@126.com,谢谢!

网友AD:
楼主水平挺高呀。

网友AE(2015-12-17):
楼主,你碰到过报警为Err10警报吗?

网友AF(2016-04-17):
回复 网友AE:
楼主你好!我现在正在修一台汇川L-B-4015机子,它的驱动板跟MD320L-4015是一样的(MT153QD)机子是打雷烧掉的,可以发一份MD320L-4015的电路图给予我吗?万分感谢!邮箱是simanmo@163.com

网友AG(2016-08-25):
本人在惠州,专维修汇川变频器,不能修复不收取任何费用,价格合理.联系电话:15014957598 蒋生

网友AG:
回复 网友N:
检查2844外围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AH(2018-09-19):
图纸能不能发一份看看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