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优先于0-10V的控制吗?即在多段速成与0-10V同时使能时,以多段速的方式运行?

网友A:
那可不一定,完全取决于你的工艺设计。也就是参数化设置。比如,上电就激励了多段速,那多段速优先;反之,上电没有激励多段速,而只是合闸起动,那0乛10V有效优先。

因为,多段速都是开关激励的,所以要注意把多段速激励的开关与只合闸启动的开关区分开。你控制起来就自如了。

网友B:
看变频器设置!

网友C:
老版回复的很全面!

网友D:
一般是优先的.各个变频器的说明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E:
即在多段速成与0-10V同时使能时
能同时使用吗?

网友F:
如果是E740的话,如果想在启动时就分出状态,应该在PR79里设定2或4,这样就不存在两种模式的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G:
呵呵;问这个问题前,先说明你用的变频器详细品牌及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在多段速成与0-10V同时使能时
能同时使用吗?
可以同时使用。不过要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据说富士的可以,并且多段速优行。台达的要看参数设定。没有实际操作过,所以求助实际应用过的朋友们。

网友E:
哦这样理解"同时"

网友H(2014-07-01):
分段调速优先于模拟量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