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手上有两台LS ig5a的变频器7.5KW,先说A台,通电,报GFT(接地故障),复位键可以复位,然后显示正常HZ数,面板启动后,报警(IOL) 变频器过载,。。注意此时变频器是空载状态,过后停电后在送电,此时报 EEP(参数保存错误),复位键可复位,然后显示正常HZ数,面板启动正常,在不停电状态下,变频器停在运行,此时接入电动机,启动,电动机运行正常!如果这是停在运气变频器,断电两个小时后,在送电,此时报第一次的故障代码(GFT 接地故障)后方之前的断电,马上送电 动作,重复上述运行轨迹,请问,老师们这个故障问题?,

B台,就简单了,上电,直接报(ERR 通讯故障)无法复位,试过更换面板,无效。请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