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3):
到低哪种是差分,最好请懂的师傅分别解释下两个脉冲类型,多谢了

网友A:
上圖具有A /A  B /B 這才叫差分
若僅是有AB 這叫兩路訊號 A相訊號 B相訊號 A與B相差90度
A超前B 定義正轉 B超前A 反轉

网友B:
差分A-A非;B-B非。四线;

正转脉冲列,A信号或者A非信号都是;

反转脉冲列,B信号或者B非信号都是;

AB信号是两个相差90度的两列脉冲。谁超前,就决定谁的方向

楼主:
看了楼上两位师傅的回答,看懂了一些,按照2楼的图,AB相还是A+A- B+B-都是5V输出对吗

顺便上传一张图片吧,请教这个AB相和正逆脉冲列哪个是差分输出图

网友C:
正反脉冲,只是每个时刻只输出一个脉冲,正转是一个脉冲,反转时是一个脉冲,这个正反脉冲可以是集电极的也可以是差动的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手上的西门子224XP支持正逆脉冲输出的话,我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输出是吗,还有他和集电极输出又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D:
差动啥意思呢?跟输出极性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