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4):
焊接挖掘机小臂(2米长),使用焊接变位器(单独的,不与机器人系统连接),每次装夹工件和翻转都会有差异,与上一个零件位置不一样,如何保证机器人焊接起点位置在工件上都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A(2013-09-14):
你能保证每次装夹与变位机重复性定位精度很高,就可以保证机器人与变位机联动。

网友B(2013-10-16):
做标定,采集数据,结合机器坐标系数据补偿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