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4):
  生产线上有2只PT462E-35MPA,现在DCS显示压力1.8MPA(安经验判断压力偏低,正常的话现在应该有7MPA以上),现在不能更换。怎么检查比如万用表测量等方法来判断它的好坏?还是控制回路其它的部件的问题呢?

网友A:
对丹尼斯科的PT462E-35MPA没有接触过,只能谈点查故障的思路供参考。
先检查传感器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可用信号发生器代替传感器的信号,输入给DCS来检查其显示值是否正常?如果显示与输入信号对应则可考虑是传感器有问题。必要时再改变信号大小,观察控制动作正常否?以判断控制回路及相关部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B:
1楼说的很好,我们厂也有很多丹尼斯科的传感器的,如果按1楼的方法试出来DCS的信号正常了的话,应该考虑是传感器的问题了。不过你试时最好把信号发生器放现场传感器侧,以排除所有信号线有问题的可能。还有不知道你的传感器出线侧是直接出线还是带插头的,如果是带插头的话,最好检查—下插头上的线焊接是否牢固!如果真是传感器的问题,那可就没办法了,只能更换了,不过这种传感器基本是用在和物料直接接触的,正常生产时是更换不了,只能等停车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朋友,在问下你们使用的信号发生器牌子型号,我这边手上没有。

网友B:
我们用的是AMETEK公司的信号发生器,这个发生器有代替现场变送器使用的功能,有些信号发生器却没有这种功能。本来我拍了张照片,但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A:
PT462E输出的应该是毫伏信号,用直流电位差计输出毫伏即可。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利用压力和电压的对应关系,即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值,再看DCS的显示值与其是否相同或接近,以此来判断故障。

网友B: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个新的压力传感器接在现场代替怀疑有问题的传感器,用手指按压传感器膜片,中控显示值能上去应该回路是好的,可确定传感器有问题。如果现场还有同类的装在设备或管道上的其他传感器,也可加个加长线把两个传感器的信号互调,看中控的显示,注意两个量程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