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4):
我的PLC是FX2N,每次运行几十分钟就会有一个停止RUN的假信号,造成停机。我仔细查看了程序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是PLC不接地的原因吗?还是要在程序中加停电保持的指令才行,各位专家帮帮我。我在程序中用的是一键启停的方式。

网友A:
程序贴上来撒。。。

网友B:
哥们 程序呢

楼主:
我把程序贴上去了,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优化!

网友C:
plc坏了输入点

网友D:
程序本身就不是很完善

楼主:
帮忙完善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E:
开关量的程序抗干扰能力相当强,除非输入信号通过强磁场,比如:PLC的输入端来自电机线圈内部的热敏触点,一般情况,PLC是不可能停机的。
既然PLC停止运行,那就观察在哪一步停下的,可以在线监控一下。

楼主:
我今天又运行了整个循环程序,没发现停机现象。程序我做了一点修改,就是把一键启停部分不加任何防护的触点。也许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