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4):
最近看到一卷扬机有零转速悬停功能,所以想研究下是如何实现以及如何设置,但是都没查到相关资料,所以来这问问。因为小弟对变频器不太了解,所以有些术语说得可能不太正确,麻烦好心人知道的,指教下,或者有相关资料的发我邮件(我的邮箱:bxdyaya@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楼主想了解啥???

网友B:
悬停,用直流电机控制堵转;交流电机(异步)采用滑差频率给定,独立电压控制。实现异步电机堵转;交流同步电机直接独立电压给定,实现电机堵转。

楼主:
就是想了解整个悬停的理论分析,比如卷扬机带载后,通过编码器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然后输出,整个过程如何得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了解整个悬停的理论分析,比如卷扬机带载后,通过编码器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然后输出,整个过程如何得以实现。
异步电机在转速为0时,编码器反馈没有意义,需要转换成V/F控制,频率设定为0;电压设定为此时电机允许承受电流的0速电压,悬停即可实现。注意的是,速度为0时,电机的电压可不能给的太高了。否则电机在负载作用下,会产生过电流故障。

也就是说,交流电机悬停时:

第一,编码器反馈无作用;编码器反馈的作用在于启动、运行、制动状态闭环控制给力。电机停止转动时发力,编码器反馈使不上劲;

第二,电机悬停发力,主要是靠电机0转速状态,给电机发直流电压。且这个直流电压必须要适可而止。否则电机就完蛋了;

第三,由上得知,悬停控制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蛮干。最好是采用短时悬停加机械抱闸控制的成熟方案。

网友C:
——由上楼所述,交流电机悬停不允许长时间运行,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场经常都是这样干的,电机长时间用于悬停功能。

网友B:
好哇,拿出你的论点和论据来吧。连续工作的悬停电机的功率?悬停状态的实际电流?说白了,悬停制动的实现就是交流电机采用直流制动方案来实现的。道理显而易见。

另外,为了让大家明确这里的“玄机”我们可以重温电机的静态机械特性。就是堵转性能良好的直流电机,其额定转矩下的连续堵转时间不能超过3-5s;交流异步电机的连续堵转能力从它的静态机械功率曲线即可看出。堵转转矩远远小于电机的额定转矩。要想实现连续的悬停,就是大马拉小车了,很不经济。

因此,再次重申我的看法,实现电机的额定转矩堵转(包括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也包括悬停控制),不能连续工作,只能短时的。这里的关键词是:电机的额定转矩堵转。大马拉小车就别说了。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种电机,非输出轴端有制动器,通过电磁制动使电机0速制动,而非电机堵转。这个也是可以控制悬停的。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这台卷扬机好像不是短时间悬停状态,厂家也没说不可以长时间悬停。具体情况如下:该卷扬机是用来提闸门的,设计中有一个点动按钮。当开关拨到点动状态,机械制动抱闸打开,这样闸门就有一个向下落的趋势,然后应该是通过编码器反馈到变频器,变频器再输出给定频率,这样电机就能处于零转速悬停状态,点动按钮按一下,电机动一下,不按则不动。这里电机是变频专用电机。
上面可能有些表达的不对,见谅。

网友B:
哈哈,这样子呀,那悬停就没什么可悬念的了。就是抱闸与启动电流的配合控制问题了。当启动电流达到阈值,抱闸打开,当转速接近0时,抱闸闭合抱死。配合控制就是防止悬停时溜车。

网友D:
K版讲的很好了

网友B:
起重设备如果没有辅助的制动机构,单靠电机本身的额定转矩堵转制动,实现悬停是呆不长时间的。需要机械或电磁的辅助制动配合实现额定转矩连续的悬停控制。

网友E:
我试过变频器0速输出运行4个小时(不是提升设备 不带载)电机没什么问题! 电流也不大

网友B:
不带载?那你带一个额定负载试试?嘻嘻

空载呆着,没颠覆电流是对的(对交流异步电机而言)。

网友F(2013-05-16):
你说的这个是不对的,异步电动机的扭矩来自于转差,三相都是直流而且转子转速是0的是不可能有扭矩的,因为没有转差,如果是永磁同步机的是可以的
有些国外的控制器用的直流抱刹机制就是通三相直流电,但这时候转子转速并不是严格的零速,肯定是有一个很小的转速的,因为零速的话没有转差,这个时候你说的不能长时间工作是对的,为了避免烧坏普遍的做法是切换ABC的电流大小,让控制器的三相轮流去承受最大的那一相直流电,但是切换的过程会有抖动
也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矢量控制算法控制器,此时可以通三相交流电,这个时候电频率就是转差频率,但是这种控制算法复杂一点。比如丰田的电动叉车,用的就是异步电动机,可以仅靠电机出力hold在坡上,那个时候电机三相都出交流,扭矩正好维持整车不下滑。
只要是交流电堵转一般控制器都是受得了的,因为堵转时,扭矩小的电频率低但是电流小,扭矩大的时候电流大但是电频率也高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您二楼说的是对的,但是六楼的解释跟二楼自相矛盾了,异步电动机应该是滑差频率控制,要给滑差的,而不是直流,同步机是给直流

网友G:
起吊设备,要加机械杀车,再配合零速制动

网友H:
从安全角度来说,应该有机械或电磁制动;零速时由机械或电磁制动。

网友I(2015-06-07):
引用 网友H:
从安全角度来说,应该有机械或电磁制动;零速时由机械或电磁制动。
配备机械制动,安全比较有保障,如果突然断电之类的意外发生,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J:
有抱闸一切都解决了,悬停啥滴滚一边去

网友K:
学习了,跟大家

网友L:
我遇到类似问题请教:怎么让电机经减速机所带的旋转轴不转,而人工拉就可以拉转。正常是由于有减速机根本拉不动,这个是怎么拉转动的。

网友L:
是不是给定一个小小的输入,刚好可以克服这个静态转矩,从而保持不动但能让人拉动。

网友M:
用个大的伺服电机得了,我们这边听说有台大的压力机就是用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