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3-02-05):
求教各位大神
在三菱程序中 我想通过一个点M20累计一段时间后 导通另外一个点M21 但是运行了一部分时间这部分时间不固定 M2O中断了 然后M20又导通了 想继续累积剩下的时间 最后让M21导通  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在三菱程序中 我想通过一个点M20累计一段时间后 导通另外一个点M21 但是运行了一部分时间这部分时间不固定 M2O中断了 然后M20又导通了 想继续累积剩下的时间 最后让M21导通  怎么实现啊

这个描述你自己能看懂吗?

网友B:
也许可使用累计型定时器,或者利用数据寄存器计时(时钟脉冲),等。

网友C:
是不是当定时条件断开后,定时器的当前值不变,等下次再成立时,继续定时?

网友D:
计数器+秒脉冲

楼主:
有什么地方看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在三菱程序中 我想通过一个点M20累计一段时间后 导通另外一个点M21 但是运行了一部分时间这部分时间不固定 M2O中断了 然后M20又导通了 想继续累积剩下的时间 最后让M21导通  怎么实现啊

这个描述你自己能看懂吗?

有什么地方看不懂么?

网友E:
这个我没用过
还要研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计数器+秒脉冲
我做过个就是这样的,上下料机与中间设备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