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5):
在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有什么装置能实现220V或380V电机的两档速度的PLC控制?

网友A:
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最简单的例子:风扇调速器

楼主:
风扇调速器能承受24小时的不间断运行吗?

网友C:
用双速电机啊

网友D:
一个带DP的IO输出模块,一个继电器。

网友E:
可以自制一个可控硅电路。也可以直接买一个可控硅调速器,不贵的

网友F:
改变电机绕组接法!但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G:
交流电机的调压调速,有局限性,范围窄,噪声大。不推荐的。单相电机的电扇还可。

网友H:
还是双速电机啊  其他的都不靠谱啊

网友I:
双速电机啊